[维修求助]
ipad air2 不开机

楼主(2016-09-05):
ipad air2 不开机 插可调电源,只有0.07ma
不开机

网友:
你去下载迅维手机维修教程里面有如何修不开机,免费的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不开机的,电源坏了 但是换过之后wifi打不开,很坑的

网友:
这是没分了 就来发个贴刷10分吧

网友:
电源i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以先测下待机电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