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_M LX3 触发后不定时掉电(时间不确定)

楼主(2016-09-05):
F1A55_M LX3 触发后不定时掉电,有时触发后一两秒钟掉电,有时掉电复位灯亮,有时复位灯狂闪。复位灯有时亮,说明复位之前的电路是正常的,只是没跑码,所以掉电,也有可能复位之前的电路不稳定,导致掉电。因为是AMD的主板,还有可能是CPU温控和IO电压检测问题。那就先从简单开始,刷BIOS。刷好后,可以跑码,但还是跑码后掉电。检测IO电压监控没问题,那可能是CPU温控不稳定导致。因没有电路图,只好把CPU座旁边的元件用风枪吹一下,还是不显示,但不掉电了。那就换个CPU试试,奇迹发生了,触发顺利显示。亮机的BIOS供大家分享,大家感觉还可以就给加点分吧,谢谢。另:FM1所用CPU不同,刷BIOS也不一样,如;A55/A75主板都没有集成显卡,而速龙 II X4 631、641也没有集成GPUA4  A6  A8  A10是带核显。

网友:
AMD的CPU伤不起呀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A:
个人感觉amd这种的板子没英特儿的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amd这种的板子没英特儿的好修

差不多,都一样。

网友:
最烦的就是修掉电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561

衷心感谢你的帮助,图纸下载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衷心感谢你的帮助,图纸下载到了。谢谢!

来点实际的,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点实际的,加点分呗

不是我不加分,我的权限超过36小时不能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