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 开机有图像无背光 修复经验分享

楼主(2016-09-05):
    近日接修联想 SL410k 独显笔记本一台,故障为开机有图像但是没有背光,经测试外接显示器,正常亮屏显示。
    判断故障为屏背光或者主板背光信号、供电,查了资料说此机器背光通病:说一个保险和电容多发故障,先检查了,俩者完好,于是看图纸检查显示屏背光电路发现主板无 DISPON 3.3V电压,
于是拆下扩展卡座和黑色贴纸发现

电阻R146氧化,电路图纸上D3和R146一端去的DISPON信号,实际板图上D3经过R146电阻的焊盘去的DISPON

于是更换电阻R146,飞线R146焊点到DISPON 如下图,电阻旁边的走线就是去DISPON小小的飞个线,解决

通电试机亮屏了,故障排除

总结:这个氧化点好隐蔽,上面有原厂的黑色绝缘纸贴着,一大块在上面是卡扩展卡的支架,腐蚀的好奇葩,哈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是吗呵呵,第一次经验分享帖,
那个电阻腐蚀的好奇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呵呵,第一次经验分享帖,
那个电阻腐蚀的好奇特

有时它的问题会导致附近的一个保险管烧,导致暗屏

网友:
学习了, 我还没碰到,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它的问题会导致附近的一个保险管烧,导致暗屏

是的我以为也是保险管烧了,但是我的这个那里是完好的,还有那个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暗屏的机器修起来还是挺爽的

网友:
可能是贴纸下湿气出不来,长期就氧化了,,

网友:
氧化了不认真看 看不出的楼主好

网友:
修机器要先观察啊

网友:
高手吧,还是小白

网友:
进水机特别注意有没有断线!

网友:
修到过几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通病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有时间查下没时间直接拉 3.3 了

网友:
恩呀,不错前几年修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    腐蚀的细小不仔细就发现不了   厉害

网友(2017-09-30):
查得真详细,,有耐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我先收藏 了

网友:
SL410K这款 机子遇到 愿意修的人太少了,机子显卡爱坏很多人买都上当了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不是很细心区检查的话,有的腐蚀点很容易就忽略掉。

网友:
嘻嘻嘻 有时捡钱的机器呀 秒了

网友(2022-05-23):
无背光基本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