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HK5进桌面后操作特别慢求助

楼主(2016-09-05):
索尼HK5,进桌面一段时间后特别慢,鼠标一卡一卡,放歌的声音也是一卡卡的,板上电压正常,换过CPU也一样,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 或者温度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 或者温度有问题

供电正常,温度不高,因为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主芯片的问题

换过桥,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