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9-05):
今天接了台ASUS 板号K42JR 开机不显,看电流很正常,就是不显,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通病,求高手指点迷精
通病

网友:
知道为什么不显吗,是你根本没修,看电流就能一定知道好坏?修机器靠通病,通病那么多,谁都可以修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电流1.3不显,已经订了显卡。。。。。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bios 显卡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