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8电流0.9掉电

楼主(2016-09-05):
今天来一本子  上电0.9就掉电  拔了内存电流到1.2 但是不掉  拆机测了一下电压不出集显电压  是由NPC5911协控芯片控制  测其条件  自举  供电开启 都正常  唯独2脚的电压是2V  没有波形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5V的电压  有波形   主控芯片是6312B   2脚的PWMA是6312B的45脚发出   时序是过了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     我首先换了6312B和协控芯片NPC5911  还是一样  我又把内存的条件都测了一下 都是正常的  测了下SM的波形  一次下拉  不确定过没过内存  我又上了内存假负载 地址数据线都打直 没问题 所有电压测了一下 都是正常   BIOS刷了N个了  桥也加焊了   DRAMPWROK也正常  CPU换了几个了  现买的诊断卡 跑4D掉电   于是乎  我一脸懵逼的坐着这里坐等各路大仙  为小弟解答  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不出集显电压,我的机子是联想V470C,大家都知道是集显电壳和5911两个烧,同时换和6321B后,集显电压还是不出来,求解..............

网友A:
感觉还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B:
R62的板吧?同样的机器同样问题遇到过,所测各数据都是正常,可跑17代码,不出集显。
后来尝试换过很多内存,只有一条现代的2G内存跑码完整,运行一切正常。
所以建议你换多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桥吧,

网友:
内存试试吧,可能频率不对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C:
工作条件都满足,上内存掉电很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D:
看似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似电源芯片的问题,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条件都满足,上内存掉电很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但是不插内存就不会掉电

网友:
显卡坏????跟独立显卡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已经换过了  唉。。。。。。。。

网友:
现在机器的内存又是频率、又是电压搞得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有时候或许是小问题,越折腾事儿越大

网友:
好。。。。。。。。。。。。。。。。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行为,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卡的供电上管有个很容易坏,我修过两台这样的

独显还是集显?  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2的板吧?同样的机器同样问题遇到过,所测各数据都是正常,可跑17代码,不出集显。
后来尝试换过很多内 ...

内存已经换了N个了

网友F:
李班长,此机修好了没有啊,我那台还没有修好,现在是我的实验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李班长,此机修好了没有啊,我那台还没有修好,现在是我的实验机子.

此机好了   也不算通病吧
NCP6132的10脚的电阻断线  过线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