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BESTEC电源,PG信号出错如何维修?

楼主(2016-09-05):
绿灯时有时无,用的TPS3510做的电源监测,故障时电压值
VS33=3.2V
VS5=5.1V
VDD=10.99V

这几个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啊?

什么原因导致PGO输出为0呢? 手里目前没有TPS3510更换测试?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它还监控12V电压呢,,,,

网友:
还是上图 比较直观

网友:
应该是12伏电压没有达到要求,pg信号电压才为0呢

网友:
12V电压可能不满足吧

网友A:
楼主产参考一下G重点查1脚外围元件,另外12V电压不对,偏低.........

网友:
从图上看,VDD电压应当是12V,,楼主测量的值有点偏低。。、

网友:
把TPS3510芯片PGI线(1脚)上的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产参考一下G重点查1脚外围元件,另外12V电压不对,偏低.........

pgo pgi 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o pgi 的区别?

PG OUT简写PGO PG IN---PGI.....

网友:
测试3510一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