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20I 进系统一直灰屏

楼主(2016-09-05):
一体机进系统黑屏 测显卡辅助供电只有0.9v  供电芯片APL5930 ,位置在CPU旁边。找了半天没有这个芯片  于是就找了个代用的  APL5915   焊接上去  直接进入系统,能帮助到的请加分,谢谢

网友A:
这个供电正常是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正常是多少V

这个电压就是1V左右的。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显存供电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  最后该的电路!!

网友:
保留备用,知道是通病就少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C:
是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就是1V左右的。这个是通病了

正常不能低于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供电芯片坏了吗

对的  是辅助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正常是多少V

只要不底于1V基本都可以了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没满足,如果风枪吹一下没用,先不急着加焊。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个,现在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