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2Gp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09-05):
联想品牌机拆机电源:航嘉hk280-22Gp电源 ,故障现象:不开机

电外观

5伏sb电压正常

开机电压 5伏,正常

短接绿线,黑线开机瞬间,电源吱的叫一下立即停止,电压从8.4伏逐渐下降到0伏,应该是保护了。

拆机后发现,输出端电容明显鼓泡,漏液。pfc是真的。
辅助电源为厚膜芯片 dl0165r

主控芯片ka7500b+lm339

先大概检查一下故障,等有空了再维修。

网友A:
修这电源拆件麻烦,现在都不想在这上面下功夫,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电源拆件麻烦,现在都不想在这上面下功夫,太便宜了

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没事了修修玩玩,初学的,练练手。

网友B:
没有必要修,还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修,还会不稳定

是的,修好了也不会去用的。

网友C:
换了鼓包电容就会好了!电源还能用啊.

网友D:
这么多电源都鼓了,,。。

网友E:
楼主还是先把鼓的电容换了再说其它的...........

网友:
把已经看到的坏电容换了再通电测量。。

网友:
电容爆的太严重了(看炸裂现象,像是瞬间高压损坏),10有8,9是那个可调电阻有问题引起的(论坛有人修过空载电压高,最后查出是可调电阻坏,也是航嘉电源)。

最好检查下可调电阻,确定没问题后,再换新电容并试机--------要空载哟。

网友:
目测换了电容 基本可以修复了

网友E:
楼主电容换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
先换各路滤波电容,再往下维修

网友F:
换电容吧!如果不行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鼓包电容就会好了!电源还能用啊.

换过了,还不正常,估计其他地方还有故障,检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电源都鼓了,,。。

是啊,一共换了7个电容,3.3伏的c l c电容是 10V 3.3mf的,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就用了两个16伏2200Uf 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先把鼓的电容换了再说其它的...........

电容是换过了,但还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先把鼓的电容换了再说其它的...........

电容是换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容换了吗?结果如何?

换过了,不行,不能正常工作,正好航电源还没有接触过,可以多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吧!如果不行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换过了,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换过了,不行,不能正常工作,正好航电源还没有接触过,可以多研究一下。

现在的故障详细描述一下,坛中高手很多应该能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故障详细描述一下,坛中高手很多应该能搞定.....

昨天的晚上只是把电容换了一下,等这两天忙完了再具体的检查一下,把故障现象发上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昨天的晚上只是把电容换了一下,等这两天忙完了再具体的检查一下,把故障现象发上来。

静待搂主的佳音......

网友:
功率小了点

网友:
电源价格很低,修来头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静待搂主的佳音......

坏了只13007  换上以后恢复到原来了,可以启动,空载时都正常,但3.3伏加负载后3.3伏电压下降到2.6伏,12伏电压上升到13.3伏,5伏上升到5.6伏。
反馈电阻,tl431,和那个a733三极管都是好的,难道是电容的问题?原来的两个3300uf用2200uf代换的。但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坏了只13007  换上以后恢复到原来了,可以启动,空载时都正常,但3.3伏加负载后3.3伏电压下降到2.6伏,12 ...

如何加的假负载?此时5V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何加的假负载?此时5V电压是多少?

用24伏40W灯泡,电阻应该在3欧左右,加在3.3伏上,5伏上升到5.6伏,12伏上升到13.6伏,3.3伏下降到2.6伏,5伏和12伏加负载都正常。怀疑是3.3伏反馈电路出问题,但检查过了都没问题,晚上回去再并联一个2200uf的电容试试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24伏40W灯泡,电阻应该在3欧左右,加在3.3伏上,5伏上升到5.6伏,12伏上升到13.6伏,3.3伏下降到2.6伏 ...

将假负载接在5V上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将假负载接在5V上才行........

但3.3伏上不通加负载,12伏上升到13.6伏了还未保护,过压保护电路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3.3伏上不通加负载,12伏上升到13.6伏了还未保护,过压保护电路估计也有问题、

这回复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还是有问题,晚上回去再整。

网友H:
不如直接换了,太累了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如直接换了,太累了修这个

没事了修着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