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进PE掉电

楼主(2016-09-05):
GA-F2A55M-DS2进PE掉电能再触发,加焊IO后解决。原来是io虚焊。。。

网友:
简单明了。。方便查询

网友:
问题是怎么想到是IO的?思路呢?难道是传说中的经验?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IO虚焊呢????思路呢,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要问思路。思路就是奇怪问题先来三斧头

网友:
那就是经验了

网友:
看了这 学到了  疑难杂症有事没有先加焊一下IO 什么的  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好,加焊了一下!

网友:
要是怀疑焊接前先检查一下哪个脚虚焊就好了,能帮助分析故障原理

网友:
下次若碰到相同的板.IO可以分四次(四边)加焊.也许可以猜出故障讯号

网友:
io虚汗的不多吧

网友:
进PE掉电你怎么直接就想到IO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