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烧了一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6-09-05):
联想G505烧了一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芯片烧焦了。焊盘也烧毁了。。。不触发了。

网友: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压芯片  看下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你是拿你师傅的号在上的吧,,维客            5V供电芯片

网友:
G470上好像有这个芯片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一个5V电压生成器

网友A:
修到过?难道是通病?

网友:
原来是待机芯片呀,,,5v跟3v分开成3个独立的待机芯片了。。PU401   PU402.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吧

网友:
手里正好有这个机器 有时候不充电有时候又能充电 烦死了

网友:
待机芯片!

网友:
5valw ,焊盘烧坏了 估计其它芯片也有坏的了

网友:
待机IC,大电感短路估计难修了。

网友:
图上有型号  先换个

网友:
可以考虑换版啊

网友:
好多人修这机器干了ec不行 使劲干桥  最后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难道是通病?

都烧了还不换留着做什么?看到问题先处理问题这是维修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