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认显卡

楼主(2016-09-05):
客户送修时机器点不亮,刷了一个bios亮机,进系统一看,独立显卡未识别,仔细观察显卡芯片上有裂痕,以为显卡坏了(N11M-GE2-S-B1),果断换显卡,找了一个N11M-GE1-S-B1同样亮机,但是还是未识别出显卡,又换了一个新的(N11M-GE2-S-B1)但是涛声依旧啊!!!!!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有找显卡的功夫和泊力 还不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呵呵,大概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原来遇到过一台G470也是这样,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BIOS  在刷刷 很少有两个问题的

网友:
查下小供电 阿显卡的

网友:
可能是BIOS刷得不好吧

网友:
果断刷刷刷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