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无穷大,通电后,却正常了,但我的cpu也烧了!!!何解

楼主(2016-09-05):
占时不好上图,就一体机的cpu供电mos管。返修的,总烧mos管。我索性换掉芯片和上管。。。然后,我量对地值,其中一个mos管G级无穷大。。。别人催我通电,我通电后却阻止正常了。。。。何解?但是后来我的cpu也坏了。。。我给换cpu好的。。。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或电阻问题?

网友:
是有断线吧

网友:
芯片要焊接好了再通电。。、

网友:
G级应该是链接到供电芯片的焊盘上的脚对把,我G级打,却连不通。我也很费解。

网友:
应是断线了!仔细查查!

网友:
G极对地无穷大是很危险的,不排除不能通电,不是断线就是芯片虚焊了。若上管G无穷大会烧一大片。

网友:
明知这样还上电,我也是服了

网友:
GfF无穷大肯定不对,这样还敢通电

网友:
G极悬空了  D  S就不受控了  电压电流你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