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楼主(2016-09-05):
dell 3450

网友(2019-11-14):
今天修到一台Dell Latitude 3450 板号:LA-B072P,故障插电0.003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查待机3、5V都有,查开机MEC5085-LZY 条件发现A61 A62时钟脚电压0.16V 0.27V但是没有波形,测主板电池反现只有0,89V,更换一个全新电池待机有波形了,按开机键触发电流1.256屏幕亮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备份了Dell Latitude 3450 板号:LA-B072P u2302 w25q64fv 8m.ROM上来共亨。

Dell Latitude 3450 板号:LA-B072P BIOS 图纸.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