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drake-RS880-uatx:1.00点不亮

楼主(2016-09-05):
拔掉内存能有报警声音,插上去就没反应,诊断卡也不跑码!内存电压有0.73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你查下内存供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2楼说的挺对的!!!!

网友A:
0.73V明显不正常 话说你测得哪里0.73V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桥CPU供电怎么正常呢 又怎么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3V明显不正常 话说你测得哪里0.73V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桥CPU供电怎么正常呢 又怎么报警

3代内存这个电压是测试这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73V明显不正常 话说你测得哪里0.73V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桥CPU供电怎么正常呢 又怎么报警

标写1.5v下方第3个针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写1.5v下方第3个针角

直接测边上的电感 三代为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边上的电感 三代为1.5V

是的,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