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闪屏

楼主(2016-09-05):
接到一台联想G400,开机在没进入操作系统最后画面前,一切正常,但操作系统完全启动后,亮度闪动,一亮一暗,观察应该是亮度控制方面问题,初始以为肯定是屏的问题,直接更换一个屏,故障依旧,看起来只好检查主板了,检查jlvds1屏接口,发现亮度调节是PCH_PWM,这是调宽脉冲的,测量的时候只要表笔搭上亮度马上降低,而且这个也测量不出什么名堂,亮度是南桥发出的,看来原来的那套老办法该亮度不可能了,
屏是好的,其他供电也良好,难道是南桥坏了,为这点小故障换南桥不值,且有风险,仔细分析了半天为啥没到系统最后一步都是好的?难道系统问题造成的,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办法吧,直接装个系统试试看,装完了给一切正常,奶奶的!居然是这个问题,(估计是客户装的联想电源管理后造成的)幸亏没换南桥,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
只听说过装电源管理好了不少,像说没声音什么的,没听过装电源管理造成闪屏,学习了,

网友:
虽然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蛤其实好的机器使用电源管理软件是没有问题的,,这机器还是有问题,

网友:
哈 这情况进PE就有答案了

网友:
这也太神了吧

网友:
哥们 你能告诉我图纸用什么软件看吗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