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05):
一款戴尔的笔记本,超博的,忘记型号了在公司的本,进系统插上电源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了几分钟就不充了,右下角图标显示的适配器还插着的,就是充不进去电,不知道怎么下手,最纠结的就是充电电路,不会修这种电路,求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先换电池,没电池换个电脑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检测电池,有条件的换个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