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LU16 MB 09938-1

楼主(2016-09-05):
这个好像没图纸  我量了  有19V  其他电感没电呀     然后开关有3.3V   EC   :npce781ea0dx   没图纸(从别的图子上找的同型号)   95脚KBC_PWRBTN#  连开关有跳变然后是不是要   13脚 PM_PWRBTN#   这个信号给南桥  这个信号没跳变一直  0V   EC问题么 还是EC没工作  新手不懂  7脚  PLT_RST#_1 这个是复位么
还要什么工作条件?  我量了 供电有   VCC   AVCC   3.3V   有个VDD   3D3V_S0   没有   这个要开启来才有吗  S0

网友:
这个图纸,目前还没有人发出来,。。

网友A:
我好像有这个图纸的

网友B:
图纸没有  继续查下EC 的条件  PLT_rst不是 ec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这个图纸的

有图就好办,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没有  继续查下EC 的条件  PLT_rst不是 ec复位

哦知道了   谢谢

最后我这老师刷了BIOS边上有个小的BIOS  就好了
我刷错

网友:
我也是在找个这个板子的图纸,手里有两块这个板子,想换一下BIOS芯片,不知在什么位置?新板子开机总报错,要按F1,想从旧板子焊下BIOS芯片,有没有哪位知道这个芯片的位置,请说一声,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