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2JR REV:2.0换HM55后奇怪故障

楼主(2016-09-05):
K42JR REV:2.0换HM55后非得
CMOS放电才能点亮,点亮后不能重启,
重启又不亮。BIOS已经换了几个了,都是在淘宝买的,已排除HM55和显卡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听说HM55里面有编码,如果换了新的HM55,BIOS一定要改ME,这可怎么搞
华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281-1-1.html

网友:
这个机本来就有点变态的,极基不稳定

网友:
用过ME的BIOS故障一样

网友:
再换个HM55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休眠开关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而且还是在淘宝买的,人家改好的ME的BIOS也不行

网友:
那你不是TB买了程序吗?

网友:
换拆机的HM55不知行不行

网友:
换拆机的HM55后此板修复

网友:
HM55只能用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