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抬起来一边可以触发,修好了

楼主(2016-09-05):
B85主板装好不触发,右下角抬起来可以触发

楼上说的对,螺丝柱问题,不知道哪个傻逼在装机的时候把不需要的螺丝柱装上去了,结果把主板顶的铜线露出来了,捡到了。

网友A:
右下角估计有线磕碰了。。喷到螺丝柱短路。

网友:
也有可能右下脚有元件虚焊

网友:
可能是螺丝柱短路

网友B:
主板拆出来,仔细、观察,可能有开焊或断线,,。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估计有线磕碰了。。喷到螺丝柱短路。

你好厉害,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干活不仔细的多的很

网友:
装机的不细心没装对位置导致。

网友:
B85?太前卫了,估计还在保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厉害,就是你说的那样

这就是不细心 用了蛮力的结果。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捡鱼吧  新板子 有的挣

网友:
这都行。。。。佩服。但是这个过程不科学吧,都没拆出来这么知道要抬那个角就能触发了?呵呵

网友:
此版不是还在保修期吗?

网友:
贴那么多胶纸干嘛。把螺丝柱拆了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不会装机,瞎搞的

网友:
技术牛逼啊!

网友:
新手最容易搞出这样的问题 。

网友:
呵呵,捡到宝了!

网友:
是漏铜不保吧,捡到了。。

网友:
飞线解决了吧.

网友:
被螺丝柱弄断线了吧。

网友:
断线了看得出来

网友:
这人装机也太不小心了

网友:
安装主板太不小心了。

网友:
检测的活儿,可能是换的主板就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拆出来,仔细、观察,可能有开焊或断线,,。
我也喜欢捡漏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