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蓝天代工WA50S电路图分享

楼主(2016-09-05):
图纸淘宝买的,当初机器是开机滴滴滴报警,报警几次就直接断电,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着,蓝天代工的都会出这个问题,神州的机器也很多这个故障,最终解决故障。
现在把图纸分享出来
海尔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报警呢?  有台蓝天的也是报警  显卡板已换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报警呢?  有台蓝天的也是报警  显卡板已换还是一样

我只能说你去查温控电路 其他我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去查温控电路 其他我就不说了

ok   x谢谢了    机器他不修了   已经拿走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台类似故障的机器  但是现在温控一切正常   依旧报警 然后掉电

网友:
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能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就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台类似故障的机器  但是现在温控一切正常   依旧报警 然后掉电

温控电路中一个小小的元件导致的 解决故障只需十秒即可 只能说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中一个小小的元件导致的 解决故障只需十秒即可 只能说这些了

我这台已经查出问题了  是PCH的问题

网友:
LZ不要卖关子上个图片看一下吗

网友(2016-10-07):
这个问题真是各有说法,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网友:
我来告诉大家吧 查温控电路电压,正赏在1.6左右。不正常查上下10K电阻

网友D:
LZ 温控是在那里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 温控是在那里指点一下

前天又遇到一台M510一样蓝天代工的 还是老办法解决 一会就解决了 具体位置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去查温控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又遇到一台M510一样蓝天代工的 还是老办法解决 一会就解决了 具体位置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去查温控就好

RT电阻,加一个 10K 电阻吧。、

网友:
正好有台不开机的下载看看

网友(2016-11-12):
谢谢,照图修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