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

楼主(2016-09-05):
客人拿台CQ40修来,不显示,心想是显卡坏了,应该加焊下就好了,然后报个换显卡的价钱给客户,结果客户嫌贵不搞,问我收不收,好吧!既然不修,收来搞好卖也不错,就这样收了台CQ40,当时没注意,拆机一看,靠,AMD的,唉,什么就什么吧,搞好卖掉算了 ,直接加焊显卡,OK,显示了,马上装机装系统,结果装完又不显示了,以为是加焊不行,又一次拆机重植,惨了,这次变显示不久就掉电了,以为是焊坏了显卡,从新买了个回来,BIOS也刷了,EC也换了,还是老样子,一样的显示一会儿就掉电了,只能好好查下了,没触发前,+5VALW,+3VALW,+1.2VALW都有,触发显示掉电后,+1.2VALW就没了,要拔掉电源再接+1.2VALW才会再出来,搞不明白了,下面有截图和图纸,麻烦各位老大帮下忙指教下,要不这机器就收亏了,唉

CQ40(la-4111p)_r04_080307.pdf

网友A:
那 1.2V没有的时候 你测一下 是不是少了什么条件? 或者看看哪里还有1.2V去过的地方 排查一下

网友:
重点关注掉电后的待机电压。赞同楼上

网友:
1.2V好像是AMD桥待机供电来的!

网友:
可能+1.2VALW转换后的电路拉低

网友:
你不会太高的价格收amd的cq42吧

网友:
保护 控制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1.2V没有的时候 你测一下 是不是少了什么条件? 或者看看哪里还有1.2V去过的地方 排查一下

+1.2VALW转换为+1.2_HT后经过一个电感就进南桥了 ,不过没这个桥换

网友:
1.2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