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G41点不亮高难度维修

楼主(2016-09-05):
同行拿了一台戴尔品牌台式电脑过来,他说能通电,不亮机。我三除三把主板主板拆出来。通电,测试,换CPU,内存,还是不亮机。那百分分是主板问题。诊断卡跑O0,FF,第一步,查内存供电有1.5V,正常,再查桥供电,有1.1V,1.5V 正常,再查总线供电,也有1.2V.正常。最后一步查CPU供电,电压有1.1V,用示波器打波形也正常,再查,时钟,PCIB16脚有1.6V时钟正常,A15脚 3.3V复位也正常,没办法。条件都正常还是点不亮。我只好刷BIOS。结果在网上找了BIOS,结果还是跑FF。用假负载测试北桥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无奈,灰心了,打算不修了。那肯定是桥的问题。客户肯定不修了。过了一会儿,同行跟我说,只要你搞得好,加一点钱都无所谓。我来精神了。先焊了一下南桥,结果又让人失望,还没好,还是跑FF。最后看见CPU供电芯片周边电阻有一点腐蚀。换掉那个腐蚀的电阻就好了。换了一个1K的电阻就OK了。顺利跑码。点亮

网友:
好多问题的主板 多观察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电源好信号没发到桥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了,给楼主发现了!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观察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楼主意外的收获。所以第一观察很重要。

网友:
细节约定成败。让你给演绎的淋漓尽致

网友:
先细看一边  这是老徐说的

网友(2018-10-19):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