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个人维修经验

楼主(2016-09-05):
首先这个本的BIOS。修的时候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没有BIOS的话就只能分离官方的。下载下来的我刷了N多都不能用。要不亮了之后,装COMS电池不亮,刷了论坛里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还是不行。自己会分离的话还好。不会的话从淘宝买,你让他们分离,人家随随便便给你一个,运气好的也许能用。运气不好只能怪自己倒霉了。有了正确的BIOS后才能放心的往下修。其实这个BIOS很好分离。我自己后来也分离了一份。然后就是这个本的充放电芯片坏了会引起风扇不转。而且DELL好几个型号的本改了常转后会掉电。还有就是HM55的桥可以代换HM57。我再这个本上已经验证成功了。再然后就是一定要学会分离合并BIOS。要不然以后的本没法修啊。。上XX宝买人家分离的??我用几十元的购买代价说一声 坑你没商量!

网友A:
不是呀       我下载的就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呀       我下载的就可以呀

运气好。运气不好也没的撤。

网友B:
支个机器应该不挑BIOS吧

网友:
我就用这款机,每几个月就要加焊一次显卡

网友C:
分离合成bios其实不难  难点在于me region实在太多了  而且很多是基本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个机器应该不挑BIOS吧

我遇到的两款都是上P6100 CPU的。都相当挑BIOS。必须得用官方分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离合成bios其实不难  难点在于me region实在太多了  而且很多是基本找不到的

我还不会分离。正打算要研究研究了。要不然没法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不会分离。正打算要研究研究了。要不然没法混了。

多研究   月饼老师以前发过帖子的

网友:
下次碰到一定注意

网友:
现在我正在修N4030,也是不触发,试试看拿HM55代换HM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