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 通病 开机不显示7声报警

楼主(2016-09-05):
这一年来又修了不少戴尔M5010 M5110 故障是开机灯亮 不显示 或者不显示7声报警 ,此类故障大多都是桥芯片由于虚焊造成 因为戴尔M系列大多都是AMD的 发热量比较大 三四年的本 基本都是这个通病 用BGA加焊 可修复 建议风扇改长转 也可换改良版芯片

网友A:
这个加焊桥就可以,,,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B:
这个算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焊桥就可以,,,但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用风枪加焊 散热处理好三五个月差不多 要是经常玩游戏那就说不好了 还是换改良版 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通病吧

嗯 从前年就大批量这个问题 已经到现在了 这款都坏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加焊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会不会返修哦

会 BGA 半年多做好散热没问题  风枪那就没准了 好好处理散热也能用三四个月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们老板基本都是这样做,必改长转

网友:
戴尔  机器 报警 可以帮助判断问题 ··· 七桥  八显卡·············

网友:
这个有改良版芯片?

网友:
这个本。加焊或更换芯片后。要注意散热器和芯片的帖合问题,加上铜片后有时散热片变形,会和芯片不能很好的帖合。这时要想办法固定,拧紧镙丝后,动一下铜片看是否能贴合紧密

网友:
这个好像只会桥坏

网友:
没用风枪修过,都是用BGA,基本上半年一年都不会返修

网友:
北桥的问题,通病

网友:
好多风扇改了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
说这个就火大,修好之后显卡死烫死烫,分分种不到就掉电了,结果铜管坏了

网友:
这种还是很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貌似很多AMD的都爱坏北桥,要么北桥显卡轮流坏。

网友:
估计只有换了。。。

网友:
我加焊过的没改长转也没有见二返回来的,处理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
这是AMD的桥吧,确实问题很多,

网友:
能不能用的住啊

网友:
请问这个机器怎么改长转

网友:
加焊前也可打打信号值吧,查查序

网友:
屏线不插也会报警

网友:
还见过屏兼容不好报7声的

网友:
就是换估计也永不了多久,这机器一旦坏了就很难修护不出问题

网友(2016-10-06):
年前马上过年了修的一个,风扇改了常转,用到现在,回来了7声报警,当时是加焊的,

网友:
这种直接换改良的,加焊完肯定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