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新手请教几个关于WDR的问题

楼主(2016-09-05):
小白自学WD盘的维修,也没想搞什么大动作,就想处理一些坏道而已,下了WDR5.3,找了一块1640板子的1TB故障蓝盘,这个盘的问题是用MHDD 扫描时开擦除扫完后除后再重新扫描正常,但一写入几百G游戏文件后再扫一次又会多几个坏道,用WDR打开后保存模块时ID0000号模块出错
挂上另一块返修过的也是1640板子的1TB绿盘发现是没有ID0000模块的,奇怪了!

又挂上另一块还是板子1640的500G蓝盘,读盘信息时不认家族

请教各位大神四个问题
1、故障的1TB蓝盘模块0000是不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看这个模块后面也没写什么功能。
2、绿盘读模块没有0000,是不是因为是返修盘的原因?
3、500G的蓝盘认不到家族,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4、WDR能处理1824板子的盘吗(指坏道盘)?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WDR的使用,没有人指导,估计也要用几个盘来练手,,,,

网友B:
楼主是自学的吗,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的使用,没有人指导,估计也要用几个盘来练手,,,,

我在X宝花30买了几十G和WDR相关的东西,已经搞坏5个盘了,其中一个还是个1.5TB的,可还是一无所获,我就想搞点坏道,真的就这么难么,我现在对WDR的维修力表示怀疑了。。当然,最可能的是和我的能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自学的吗,可以啊

兄弟,没办法啊,迅维硬盘远程不开课,实地没时间没精力,而且迅维的主要是以PC3000为主,这货本身就不便宜,还有一堆超过我要求太多的东西用不着,网上花钱学多少不说,没有一对一教学、也没有远程教学,难啊!希望你们各位指点一下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四个问题
1、故障的1TB蓝盘模块0000是不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看这个模块后面也没写什么功能。
2、绿盘读模块没有0000,是不是因为是返修盘的原因?
0000 模块损坏是正常的。。这是 WDR 编程的问题。。。不用理会

3、500G的蓝盘认不到家族,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过了 LT  就不会认。。不用理会。。。你什么盘就修什么

4、WDR能处理1824板子的盘吗(指坏道盘)?
1824 WDR 不能  低格就可以。。。一般要用 TREX 来处理

网友C:
我来回你问题如下

1、故障的1TB蓝盘模块0000是不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看这个模块后面也没写什么功能。   这个模块本身就是这样的,可以不用理他
2、绿盘读模块没有0000,是不是因为是返修盘的原因?  这个模块本身就是这样的,可以不用理他
3、500G的蓝盘认不到家族,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这个是XL的盘,WDR是没办法认到家族,换个收费的软件就可以认到了
4、WDR能处理1824板子的盘吗(指坏道盘)?    WDR没办法修1824的盘,用其他工具吧,这个是要设TAR,HQ的才能跑290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回你问题如下

1、故障的1TB蓝盘模块0000是不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看这个模块后面也没写什么功能。    ...

大师,你太历害了,硬盘我也只懂皮毛。

网友:
Ejf 讲的太对了

网友:
讲的不错 我的也有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