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关于触摸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6-09-05):
如题,本人新手,问下各位大神。6代那些下载触摸座子阻值标注都是1000多的是对地二极体还是对地欧姆阻值。我福禄克15B 的,二极档和阻值档都测不出来,都是无穷大。求解、

网友A:
又一个测不到的  我的才解决

先查查你的表二极管档 空载电压多少吧   估计低于2.5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3970-1-1.html

网友:
楼主这个表哪里搞的 还有其他接口阻值不 分享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测不到的  我的才解决

先查查你的表二极管档 空载电压多少吧   估计低于2.5了

跟你的表不一样,我是福禄克15b的。你说的中速和高速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表不一样,我是福禄克15b的。你说的中速和高速是什么意思不懂

每秒采样次数把   你那表没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秒采样次数把   你那表没有这功能

看来得换表了,问了朋友,福禄克101应该可以,当时15B买了300多,101才200多。。

网友C:
我的胜利表测出来是1000多

网友:
二极体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胜利表测出来是1000多

胜利表型号多少,我也买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胜利表型号多少,我也买个

vc890d,被坑了别怪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890d,被坑了别怪我

好,我试试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测量………………。小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