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刷机报 4005

楼主(2016-09-05):
IPAD 5刷机报 4005 是什么问题CPU  还是硬盘

网友A:
苹果刷机报4005错误代码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刷机报4005错误代码是CPU

平板电脑啊  大哥

网友:
40一般都是CPU 别搞了 5坏CPU挺多的 没戏  一般ipad打游戏坏U的可以直接不要接了

网友:
拆下硬盘,刷机还报4005就是CPU了

网友:
先测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