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e40 usb不能用

楼主(2016-09-06):
客户拿过来台 e40  amd 款的。
故障时 usb 不能用  2个 usb 一个 esata 都不能用。
检测。  插鼠标有灯亮。   供电有。     拆机  检修  信号线有阻值。  难道是南桥问题?
有点怀疑。
思考了下。  想起以前修sl410k 的  也是同样的故障。    是 8脚密码安全芯片引起的。
这个机器也有 同样的芯片 。  而且这几款机器的芯片都通用。  sl410  e40  l412     l421 等等 这几款

修好了 。  就是安全芯片问题。

网友A:
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应该是换掉的吧

网友:
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 可以付个芯片图片吗?  是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你先看看阻值正常吗?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

这水灌得  人家都说修好了 你还告诉人家怎么修  你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吗? 标题都没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

估计是直接换的芯片 你可以找料版拆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

换芯片啊。   这个料版 搞维修的基本都有吧,直接换

网友:
PL20 没供电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嗯 这是一通病 阻值 电压正常 一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