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对地值大家做一些讨论吧

楼主(2016-09-06):
作为小白最近一直在折腾万用表 从测不到阻值 到得到的阻值和图纸上的有差距,一直在纠结自己的表不行。甚至有想法买几千块个高档表
经查阅资料  二极管档表笔两端是有电压的 打对地值就是二极管档的压降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不同的电流情况下测量得到的压降是不同的。你的那些数字表测量二极管档的电流肯定不一样,所以测量出来的压降值略有不同完全不意外。

测量对地电阻,如果对地电阻属于线性的,那么不管用什么表测量,其结果都应该一样(扣除表自身的误差)

各型号的表 电压也都不一样  所以测试的时候得到的结果 不会完全相同
我觉得 图纸上给出的值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不要死鉆    除非上面标清楚用什么表什么型号测试的

我的台表是4.42v      890C+是3.2522V

一下是网上找到的   即便是fluke  各个型号 电压都不一样

安捷伦U1253B二极管档输出电压:DC 4.113V;

福禄克F117二极管档输出电压:DC 2.5174V;

手头有四块表,vc921,韦希特vc99,ut61e,杂牌的dt9205
测量同一二极管正向压降,vc921和ut61e都是0.612,而vc99是0.578,dt9205是0.587
然后测量二极管档的直流电压,vc921为3.2v,ut613、dt9205和vc99都是2.8v。
但是所有的表的说明书都没有标注二极管档的精度范围,只说是近似值。不同的万用表二极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那么测量对地阻值的时候岂不是差别很大了。

网友:
也就是个参考,还是要凭经验

网友:
这东西难道没有国家标准,都是随各个厂家乱搞。郁闷

网友:
对地阻值这个不能弄个绝对的值噻

网友:
用一个表测量好,以后都用这个表了

网友:
不用纠结精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测对地其实就是测个大概 如果相差太多 就分析问题了

网友:
大概测下就好了 我觉得100以内的误差都可以接受吧

网友:
有些表笔估计是不支持1K以上的对地二极阻值

网友A:
听说二极管档是没有标准的,也不用校准。每个牌子的表值都会有差别。还有我试了这个台表,慢速对地阻值可以测到

网友:
在电路里阻值有变化,得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二极管档是没有标准的,也不用校准。每个牌子的表值都会有差别。还有我试了这个台表,慢速对地阻值可以 ...

刚才实际测量了下,再测一个二极管的同时另外拿一个表测两端电压,两个表显示的一样,也就是压降

网友:
有误差,但也不排除万用表自身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个想法:做参考值的时候统一用4v稳压电源正极接地,然后再测所要的值。这样会不会准确些呢?

网友:
长见识了,好东西啊

网友:
这样容易误导自己,换个精度高点的

网友(2017-03-28):
表笔还是福禄克的比较准确一点。

网友:
国产的,没个标准,乱搞,质量也不好。伤心。

网友:
其实对地值只是刚入行或未入行的人喜欢去钻的,它只能作大致参考。

网友:
学习  学习   谢谢了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