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原因很重要,知道故障含义就不会误修!

楼主(2016-09-06):
刷机报错原因很重要,知道故障含义就不会误修!

  当对iPhone、iPad产品刷机时,苹果服务器需要检测验证iPhone、iPad设备的相关硬件或参数。如果在验证过程中,苹果服务器检测到相关数据错误,则无法通过刷机操作,进而itunes软件会弹出对应的错误代码。常见故障代码例如:硬盘故障多数会弹出报错“发生未知错误9,未能恢复此iPhone”等。

  简单例举常见错误代码所表示的故障含义:(供参考)。

图1 刷机报错的含义解析

  刷机时iPhone手机上所显示的苹果图标与进度条,如下图,我们正是通过进度条结合报错代码来具体定位故障范围。

图1 刷机报错的含义解析

  刚出现白色苹果图标和进度时,未走出任何进度,跳出的报错,如下图,若此时报错2005、3004、3014等。通常是数据线或电脑、电脑网络等问题所导致的。

图3 刷机报错的含义解析

  若此时报错3194,则是刷机选用的固件已经被苹果服务器关闭了验证,也就是版本低了,请换用最新固件来刷机。

  若此时报错4005,说明是CPU及CPU电路故障。

  若此时报错4014,说明是暂存SDRAM及SDRAM电路故障。

  若此时等待很久拔掉数据线时才报错9,通常说明未找到硬盘,一般是硬盘虚焊,供电缺少,或硬盘与CPU的通讯故障等。

  刷机后进度条走到如下图位置报错:

图4 刷机报错的含义解析

  报错误代码1:此时说明未检测到基带CPU。重点检查基带电源是否输出供电,基带CPU是否虚焊。

  报错误代码-1:通常是基带电源缺少某路供电,或某路供电对地短路了。错误代码-1也可能是基带CPU焊接时未安装好。

  报错误代码9、50:一般是硬盘虚焊或损坏,或硬盘与CPU的通讯故障等。

  刷机在这个位置报错,也有可能会出现其它代码,代码都会随系统不断改变而改变,不管是什么代码,刷到此进度位置,多数为上述故障。

  若刷机后进度条走到下图位置报错:

图5 刷机报错的含义解析

  报错误代码3,通常是基带、码片及码片电路故障。

网友:
资料不错  店面图挺好

网友:
没人捧场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
让我多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只看代码,不看报代码时进度走到那了,修机白瞎,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感谢版主总结的刷机报错资料,谢谢

网友:
很好,谢谢,确实让我学到不小知识

网友:
这个要在实践中体会

网友:
基地现在苹果手机方面以前很成熟的样子了  要学的赶紧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才是好菜 哈哈 多谢楼主

网友:
大神好6 学习了

网友(2017-03-02):
真心是好资料 谢谢  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三分之二位置报错50,也会是基带的,刷机报错尽量用Mac系统,报错准确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起来已备不时之需!

网友:
报错6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得好全面,又学习到技能了

网友(2017-04-16):
这个真是大福利了 感谢楼主精心总结。已收藏

网友:
感谢楼主讲解更明确了

网友:
很实用的图 分析 指向

网友:
进度条走到哪里报错,按说有说法

网友:
真心是好资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