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ih61m V1.0开机转转停停求助

楼主(2016-09-06):
版本是v1.0 4M bios   上电转转停停,三秒一循环,取下内存不断电但会有报警,论坛上有这问题的主板,但都没有解决方案。  主板各项供电正常,刷过bios 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线等解决方案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啊

网友:
如果保护会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A:
还是刷多几个BIOS看看吧,品牌机上电转转停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报警是怎样的响声,你也没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刷多几个BIOS看看吧,品牌机上电转转停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报警是怎样的响声,你也没说下

三短一长,是内存报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刷多几个BIOS看看吧,品牌机上电转转停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报警是怎样的响声,你也没说下

BIOS论坛上刷过两个了,都说确定是ok的才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论坛上刷过两个了,都说确定是ok的才下的

主板是双BIOS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啊,品牌机不过内存就这样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双BIOS的

4.2版本才是双bios的 我这是1.0的只有一个4Mbios

网友C:
主板电池还有多少V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电池还有多少V电

电池换了 没区别,之前电池没电了

网友:
问题都没找到还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了 没区别,之前电池没电了

可以看下RTC是否正常,就是RTCRST我上次修个三星的就是感觉不过内存其实是RTC有问题是H55的桥

网友:
拿掉内存报警  证明主板读内存了 但是读不过去   像这种版本多的板  BIOS  最好是多刷几个  两个不够   然后多换几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