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10 出现4G内存只有2.88G可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6):
64位WIN10 出现4G内存只有2.88G可用的解决办法

  今天遇到一个机器联想品G480,是个奇怪的故障:明明安装了4G内存,可系统只能2.88G可用。。。系统是64位WIN10。这个4G问题以前在32位机器上出现过,是因为32位机器不能识别4G大内存。可现在是64位的win10,不应该有该问题。

  询问用户,以前都是可以识别4G内存的,不知最近为何老报“内存不足”,才跑来检查故障。
  查看其他功能,使用都正常,基本判断是软件设置问题,系统也认到了4G(看上图),只是被什么程序限制了只能使用2.88G内存。。。所以,一运行大点的游戏,就报内存不足了。。
  在计算机管理--查看内存使用情况,发现内存被限制在了3G左右,有1G被标明为硬件使用。。真是奇怪。

  怀疑被显卡占用(该机是独立显卡),可以原来显卡也是这样的,进入BIOS,没有相关条件显卡内存的选项。说明应该不是硬件占用。
  再次分析,应该是系统中哪里设置了内存的使用,最后仔细查找系统中和内存相关的设置,并且找了度娘,终于解决了问题。

  进入系统配置:(管理员身份--运行msconfig)

  选择-引导--高级选项--清空所有设置,让WIN10使用默认设置

  现在在来看一下,4G内存回来了没有?

  哈哈,一点都不能少。

  朋友,如果你的64位WIN10也出现4G内存只有2.88G的这个怪毛病,请检查下系统配置。原因估计是手贱或者被某些优化软件弄残废了。win10的启动和内存的管理已经十分优秀了,让它自己去管理吧,完全没必再弄啥所谓的优化了。

网友:
一直以为是系统的原因  显示2.8G而已  实际还是4G

网友:
这个64 位可用内存小 值得掌握下方法 总有客户询问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没有遇到过,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范德萨范德萨分电视

网友:
lzw7的有没有那个资源监控器,怎么没有找到呢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4G64位的系统,只有2.8G可用

网友A:
这个装好的系统应该不会自己变成固定的2.几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好的系统应该不会自己变成固定的2.几G吧。`

应该是不小心设置了什么东西,才会识别2.8g

网友:
这个蛮有用的

网友:
AMD的机子会把一部分内存当显存用,但是不会太离谱,像这样的情况是我特意弄的。

网友(2016-10-26):
学习了,不过该优化还是要调整一下服务,禁用一些不用的功能。企业版64位不牺牲大部分功能使用杂牌固态做到7秒开机包括杀软等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受教了

网友:
这里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回帖的,提醒一下

网友(2016-12-22):
遇过都是给客户加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