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N12P-GT-A1和N12P-GS-A1 代换

楼主(2016-09-0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47-1-1.html
在论坛潜水时无意中看到链接里的帖子,也没多注意,最近修到一台Y470的花屏就想试试看两种显卡能不能通用。
维修之前也查看了两种显卡的大致参数,N12P-GT-A1 GT550M 2GDDR3显存 128位宽 96流处理器,N12P-GS-A1 GT540M 2GDDR3显存 128位宽 96流处理器,基本参数一样代换问题不大。
代换过程省略。
先最小化测试机器可以点亮,装机进系统(这里说下换了显卡之后显卡在系统里显示的型号不变还是GT550M,估计又是马甲卡),运行3D11测试一切正常,玩了一天游戏温度也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显卡 N12P-GT-A1和N12P-GS-A1 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
great information, we need more subsitute chipset for other people referring ..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不知道gt640m和gt650m可不可以代换了,要是能代换还能升级性能

网友:
多谢楼主的实验,以后遇到就可以带换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了

网友:
客户接受还好说

网友:
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