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键盘触摸板无法使用

楼主(2016-09-06):
b490 la48 mb11264-1m    开机正常,可以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一按键盘上的某个键(随便按哪个),键盘和触摸板马上失灵 不是系统,不是键盘问题,我准备刷bios ,祝我好运

网友:
楼主这是发心情啊

网友:
祝你好运 不知现在结果如何???

网友:
刷了BIOS后,再来反馈一下吧

网友A:
刷BIOS了也解决不了吧 ,楼主解决了吗?我怀疑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也解决不了吧 ,楼主解决了吗?我怀疑是EC坏了

没好       ,是ec坏了

网友:
颤一下接口到EC之间的电路有没有通断

网友:
还有就是更换EC芯片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应该就是EC啦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期待结果

网友:
祝你好运,这心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