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的使用率高的吓人,声音很响?教你一招完美解决!

楼主(2016-09-06):
有网友称,电脑升级到Win8或Win10系统后,发现硬盘声音有些大。一看吓一跳,硬盘经常100%利用率,这该怎么解决呢?今天我就教大家一招,可有效降低硬盘的利用率。

1、首先,点“我的电脑”或“此电脑”,选择【管理】;

2、点击【服务和应用程序】里的【服务】,在右边找到【Superfetch】;

3、单击该项,选择【属性】,把启动类型改为【禁用】,点“确定”即可;

4、按WIN+R键,打开运行框,输入regedit  回车打开;

5、进入 HKEY_LOACAL_MACHINE / SOFTWARE / Microslft / Dfrg ,找到【OptimizeComplete】;

6、双击它修改其属性,把数值数据改为【no】即可。

设置好后,重启电脑,你会发现硬盘的利用率不再那么高啦~ 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吧!

网友A:
你这个关闭的服务具体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关闭的服务具体是什么功能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128199-1-1.html看看这里

网友:
谢谢LZ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