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RST常亮

楼主(2016-09-06):
客户送修点不亮,GA-A55M-DS2  rev2.2。上诊断卡看RST常亮,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测量到 PQ3的时候发现有进无出。

测量PQ3  PQ4暂无问题。PQ3受控PU3(358)测量PU3的3P无电压。借1.1的图纸,PU3的3P SB VCC EN来于Q278和Q58,测量278没问题,58测量就不正常,找个N三极管换上 PQ3的电压来了主板修复。
特别说明---Q58的控制飞线是因为我在拖Q58的时候一并把焊盘弄掉才飞的。

网友:
高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楚,,有图有真相,,

网友A:
非常清晰。请问PQ3是什么?看技嘉的板子上都是这种。

网友:
SB VCC EN 被拉低导致的

网友:
这个板子推测是amd芯片组平台系列的,此故障为南桥工作电压不出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清晰。请问PQ3是什么?看技嘉的板子上都是这种。

推测是n沟道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n沟道mos管

请问LZ这管子怎么测量呢?对地值是多少? 我是小白别见笑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这管子怎么测量呢?对地值是多少? 我是小白别见笑咯。

自己去看电路基础知识,对地阻值一般以南桥芯片组类型来定义

网友C:
看图像是Q58的控制级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像是Q58的控制级断线了.

你怎么知道一般q58控制级断线的话q278控制级一般会保持5伏高电平状态

网友:
这供电问题就是好搞一般就是芯片 和三极管坏

网友D: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现在的小芝麻管 特别容易坏 也不知道为啥  找起来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现在的小芝麻管 特别容易坏 也不知道为啥  找起来还麻烦

只能说与用料有关系

网友E:
版主,麻烦把这BIOS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麻烦把这BIOS传上来啊,谢谢啦!!!

不好意思 机器已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