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待机

楼主(2016-09-06):
拆机查看无进水痕迹,插电无待机电压,开机键无3v,待机5v电压有,无3v,拔掉电源,测3v电感对地阻值为0短路,翘起3v电感后端测量,待机芯片这端正常,后端短路,把电流表调到3v直接接线烧机,触摸到PQ77下两个电容PC211  PC213发烫,去掉后待机0.1加点开机,找相同电容替换修复

网友:
图纸是论坛有的可以不用上传 案列加分

网友:
打错了吧  待机0.1?

网友:
到底什么型号?G460还是Y460?图纸论坛多的是,楼主以后多拍点照片传上来更清晰明了,还可以得到更多积分

网友:
打错了是Y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