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6-09-06):
IPAD2无背光求助,测LED无背光
无背光

网友:
求助贴能不能写的仔细点啊 你啥都没测就来求助吗

网友:
也太笼统了 起码基本条件也测测 遇到死胡同了再抛出来问题

网友:
一般是升压线路,升压二极管,线圈,小电感,或者是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