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槽之间有电容短路,烧机法不好用,

楼主(2016-09-06):
换不到电容,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滤波电容,如是的直接省掉看看。

网友:
是滤波,就是不好测,
不知那个坏,

网友:
如果烧机烧不出来的话就只能拆除了。

网友:
一般电容像那这样的话 不装正常 我都不装浪费时间

网友:
一个一个拆吧    在槽子中间 确实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