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不加电 操蛋的日本产的待机芯片

楼主(2016-09-06):
这个机器来时不加电   待机电压一直有   明显的不对  这个机型的待机瞬间出来然后掉下去  加电后再出来   这个主板待机已经被修过 客户说返回联想工厂修过  看来还是待机 芯片问题  这个主板论坛里有好多的帖子有提到   短接44脚就可以开机    而我这个主板短接44脚不加电   待机芯片买了两家的  共10个   都换完了  还是待机一直有   现在崩溃中啊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短接io 44脚没用,修好了给我说声,我的芯片换到其它机器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短接io 44脚没用,修好了给我说声,我的芯片换到其它机器上正常,

我今天就退了    还是没修好  找不出来问题点

网友B:
检查下芯片的外围 只换芯片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芯片的外围 只换芯片有什么用呢

芯片外围没发现异常    待机  线性电压都有    待机持续有   修的没头绪

网友:
通病啊,直接换原装的,不需要代换。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啊    D95280?   还是什么?

网友:
这款和THINK PAD E420有点像,好像待机BD95280原来就是出一下约200ms后掉,拆下BIOS,不会掉。

网友:
这个比较揪心的问题

网友:
条件不正常吧

网友:
这芯片坏的很多中,但也不可能坏这么多吧。

网友:
网上的买10个9个坏很正常,不要买太便宜的,这个芯片全新的正常价格最少15,我买这个芯片买了又很多了,就遇到1个,你这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芯片不能图便宜

网友:
持之以恒呀,别放弃呀

网友:
找这个芯片的外围啊

网友:
小电阻电容啥的

网友:
  操蛋的日本辣鸡机器   上次接到一个日本认的机器里面

网友:
换那么多芯片都不行可能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95280前几年贵的时修卖80块钱一个,现在10左右

网友:
要找个一样的机子对比着修

网友C:
用BD9528代换,外围要改2个店主就好了,这个芯片鬼,还有不容易坏,也没假货!

网友:
去别家买几个再试试看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E:
卖个机给你要不?600块,E5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D9528代换,外围要改2个店主就好了,这个芯片鬼,还有不容易坏,也没假货!

改过     故障依旧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个机给你要不?600块,E520

机器退给客户了    现在客户都是等不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修,,

是的   没搞定

网友:
楼主应该多买几个芯片  这种芯片就是爱坏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E520也是D95280坏,换一片新的就好了。

网友:
这是这个电源芯片的痛病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都说95280假的多,不过我买的都是换上好,还真没碰到过芯片不良的

网友:
再怎么山寨的芯片,也不可能换了那么多都不行吧,我也佩服LZ这么有耐心,还换那么多个?E系更的跟IBM的都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芯片不会全部都是坏的吧,应该是某个条件有问题别老换芯片查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D95280  这个芯片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换了这么多的IC还换也不可能 有用的

网友:
这个是电路问题,要细查才能查出来,没有捷经的…………

网友:
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这是20V的机子,不能低于18.5V去上电,不然就会跟你一样,一直有待机,芯片发热。我之前也修过,芯片换来换去都不好,把电压调到20V,它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