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冷机循环跑码不过,悬赏跪求答案!

楼主(2016-09-06):
             有三张主板,一张SY-N8M-RL(AMD,AM2,英伟达单桥),一张SY-I5G41-L(Intel芯片组),一张盈通G41C(Intel芯片组)。这3张主板CPU供电都是RT8802A和一个BD芯片组合。3张主板故障基本相同,都是冷机的时候开机有时候要循环跑不过内存的码,有时候刚要过内存就掉电重启一次,然后卡2A几秒就可以正常亮机,热机测试都可以正常跑码,有时候冷机开机桥复位会2秒左右不停闪动,跑码也是不停的跑码,在复位闪动的时候跑码能跑到内存位置就开始循环。过十几秒后就又正常了。跪求这个毛病在哪里?我搞了一天都没找到具体问题。反正冷机开机最慢要15秒左右点亮,15秒内就是上面叙述的故障,最快的冷机开机要7秒左右。排除故BIOS排除,内存CPU排除,桥应该不可能,毕竟AMD芯片组和Intel芯片组都有这样的情况,时钟应该也不可能,AMD单桥(英伟达)没有外置时钟芯片。EC问题也排除,这个AMD的英伟达单桥连EC都集成了。谁能解决此问题,给100下载分!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是否供电不足.尤其是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有容量了.

网友A:
IO,时钟换一下,优先换IO。不行再拆串口芯片。外设这些。
还有梅捷G31的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先看一下电压是否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时钟换一下,优先换IO。不行再拆串口芯片。外设这些。
还有梅捷G31的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先看一下电 ...

有一张是英伟达独桥EC和时钟都集成了,这个怎么换内呢?CPU的PG有1.2V正常,经过一个2个三极管控制输出PG,这都换过了,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好像是不过内存,不过内存的时候量下内存的VTT ,VREF,SMBUS,SPD,,看看电压都正常不,要是正常的话,加焊下北桥试试。双桥的是北桥管理内存。

网友:
CPU滤波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B:
我觉得3张主板CPU供电都是RT8802A和一个BD芯片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3张主板CPU供电都是RT8802A和一个BD芯片可能性大一点

对,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没这芯片换,盈通那张主板最开始是桥没复位,后来是PG问题修复,但是接着就出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

网友:
版主,比如呢??

网友:
先用清洁剂洗洗,在再烘干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 不好讲范围太大 开不了的时候看看五大待机信号 和电池那边的待机信号

网友:
电源是不是优质电源?

网友C:
台板  桥是不集成EC的  不过台板不叫EC  叫IO    肯定有单独的IO   有的是小个的  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板  桥是不集成EC的  不过台板不叫EC  叫IO    肯定有单独的IO   有的是小个的  你找找

真没有,我挨个都找了除了声卡和网卡芯片,其它再也找不到类似的芯片了,有个IO的空盘,没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