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插电 卡在aoc 的logo上

楼主(2016-09-06):
AOC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插电 卡在aoc 的logo上 怎么回事
显示器

网友:
刷个程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刷个MCU程序。

网友:
一般这种清空24C08可以解决。

网友:
台式机主板就看过卡LOGO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显示器卡LOGO 还真不多见 先清空24 芯片 不行再刷程序 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刷个BOIS看看吧第一步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同意6#所说

网友:
以前遇到个优派的显示器是刷程序好的,这个卡LOGO也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答案在楼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