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开机跑码到9A E9断电 自动上电跑码完成正常开机

楼主(2016-09-06):
主板型号:华硕 P8H61

故障现象:
如题所示,开机触发跑码到9A E9直接断电,然后自动上电开机,跑码完成正常开机。每次开机都是这样,望有此维修经验的同学不吝赐教,或分享下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鄙人不胜感激!

故障进展
  • 2016年9月6日 12:53:45 刷过bios了 故障依旧。
  • 2016年9月6日 15:48:24 不再头疼了,反正能正常开机,正常用。不去钻研了。感谢回帖的同学!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A:
冷机、热机开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机、热机开都是这样吗?

对的 冷热都一样

网友:
BIOS 刷了吗

网友:
bios耍过了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吗  COMS电路正常吗 BIOS设置电源管理那里看看 开机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吗  COMS电路正常吗 BIOS设置电源管理那里看看 开机针电压正常吗

coms电路正常 bios已重置 开机针电压正常 实测3.39

网友:
COMS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第二次开机正常用就别管了啊。

网友:
游戏机器要检测硬件正常的话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