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00CA外接正常,内屏不亮维修

楼主(2016-09-06):
型号:华硕S500CA (客户只发来主板和屏,查找板号找到的型号)板号:S400CA REV:3.1

故障:外接正常,内屏无反应
维修过程:首先换屏,刷BIOS无法解决,屏线手上没货暂时按正常算。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主板本身,下载点位测屏接口发现第2脚+3VS_LCD电压0.48不正常。

查看来源是由Q4602转换而来,测Q4602 D级3.3V正常,而控制角+3VSLCD_EN只有0.8左右电压 。

追查+3VSLCD_EN是由RN4601排阻上拉。

实测排阻第二脚12V正常,直接更换排阻修复。
为方便大家查找,上图

总结:华硕排阻门。这个机器看着也不是老机器 了,怎么还有排阻门的问题呢?

大佛爷,二月绿前来求分

网友:
华硕可能有这个原因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这型号的居然也有排阻门,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排阻的确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哈哈,丫头晚上来找你麻烦,都绿色了!

网友:
理论分析的好  就容易修机器

网友:
还好有资料啊,不然修死你

网友:
、、、、103  104排阻送钱节奏

网友:
维修经验很丰富,修的很顺利

网友:
排阻很多,不知道怎么排除,也没有图纸蛮烦啊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
  对大神的酱油如滔滔江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丫头晚上来找你麻烦,都绿色了!

好怕怕

网友:
我懒得找电路,看到+3VSLCD没有上来就直接短接Q46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