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3一体机BIOS不保存

楼主(2016-09-06):
此机显示要按F2才能进入系统,显示时间 不对,进入BIOS,调好后,按F10退出还是那样,进去现看没保存,电池已换。此机能不能关闭自检。

网友A:
你量一下是不是主板电池座和电池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是不是主板电池座和电池接触不良啊

我网上查了一下,此板有好多这样的病,说是桥坏,

网友:
对 是南桥的问题  换过一台

网友:
加焊南桥 这样的机器修过很多

网友:
amd的南桥吧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就可以了,这个机器经常弄各种报错

网友:
RTC电路没问题的 话  一般就是桥了  换的话 意义不大  加焊一下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