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72 VR 6RD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06):
V星GT72 VR 6RD拆机图解教程

  V星GT72 VR 6RD配备一块17.3英寸全高清显示屏,分辨率为1920×1080,搭载了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1TB的机械硬盘+128GB 固态硬盘,单条8GB DDR4 金士顿内存,并提供了三个备用插槽,容量为7500mAh电池,最大亮点是搭载了帕斯卡GTX1060移动版显卡,性能接近桌面版GTX1060的85%,下面我们一起通过拆机,来看看这款搭载了桌面级显卡的笔记本内部结构如何吧。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

  V星GT72 VR 6RD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首先拧下图中标识出的V星GT72 D面的9颗固定螺丝。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

  D面通过卡扣的方式进行固定,拆卸时比较困难,从图中红框处向上抠,就可以将D面取下。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3

  D面打开后,可以看到V星GT72机身内部的结构。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4

  V星GT72机身内部硬件的布局。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5

  进行其他硬件拆卸前,首先要断电。拆卸插头时要特别小心。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6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7

  断电后,开始拆卸各个硬件。

  V星GT72 来自东芝的128GB M.2接口的固态硬盘,用做系统盘。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8

  固态硬盘特写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9

  V星GT72来自日立7200转速、SATA6.0GB/S 容量为1TB的机械硬盘,用来存储数据。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0

  机械硬盘特写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1

  V星GT72 QCNFA344无线网卡,支持802.11ac无线网络协议以及蓝牙4.1无线传输功能。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2

  无线网卡特写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3

  拆卸机身左右两侧的散热风扇模块。

  左侧散热风扇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4

  右侧散热风扇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5

  拆下的左右散热风扇正反面特写。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6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7

网友:
  拆卸散热风扇、网卡、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后,接下来拆卸散热铜管。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8

  为了给CPU和GPU散热,用一根铜管将两个独立的散热系统链接在一起。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19

  V星GT72笔记本可更换GTX10系显卡。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0

  红色:NVIDIA GeForce GTX 1060独立显卡
  蓝色:来自三星的6GB GDDR5显存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1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2

  V星GT72 光驱特写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3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4

  除了拆掉的D面外,V星GT72内部的一个框架可以拆卸。不建议个人拆除,拆卸难度较大。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5

  电池容量为7500mAh/83.16Wh,电压11.1V。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6

  电池和3颗扬声器被固定在框架上,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建议不要拆卸电池和扬声器。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7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默频2.60GHz 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30核心显卡
  蓝色:南桥芯片
  橙色:ENE KB9028Q嵌入式控制芯片
  绿色:Realtek瑞昱ALC898声卡
  紫色:KILLER千兆网络变压器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8

  主板背面特写。V星GT72 VR 6RD提供了三个内存备用插槽。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29

  金士顿8GB DDR4 2400MHz单条内存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30

  V星GT72拆机到此结束。附V星GT72 VR 6RD拆机所有硬件全家福。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31

V星GT72 VR 6RD拆机 图32

网友A:
这配置也太高了,遇到有这个机子来做系统,很难做系统,引导向很难调,客户说换要用安装板才可以,太麻烦最后放弃了。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也太高了,遇到有这个机子来做系统,很难做系统,引导向很难调,客户说换要用安装板才可以,太麻烦最 ...

你可以多收费,下载安装版的原版系统给他装上去,有些机器得用安装版

网友:
GTX1060显卡 4代内存条,,双风扇还是单独的显卡板子,不错的游戏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也太高了,遇到有这个机子来做系统,很难做系统,引导向很难调,客户说换要用安装板才可以,太麻烦最 ...

装系统不难,就是有的驱动让人头痛,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感觉就d麻烦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电脑的D壳还不算太麻烦,老式的ThinkPad才麻烦呢d壳20多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