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板,不定时不开机

楼主(2016-09-06):
接修一块七彩虹G31板,不定时不开机。能触发。但不跑马。查了几回。原来CPU电压时有时无。找了下资料。RT8802的12脚DVD 是12V电压检测端。正常是1.2V刚好是10%的输入电压。量分压电阻。上电阻是105,下电阻是142。原板已加热过。应该是电阻漏电。果断换了。修好电压正常。

网友:
不稳定的主板需要耐心查。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元器件老化

网友:
楼主厉害,问题看得准

网友:
其实不稳定的机器最难修了,修好还以为没修好,没修好以为修好了

网友:
搞这板很浪费时间 有时候 很多次都正常   给客人 过一天又拿过来

网友:
不稳定的板修好后  要多测测 防止返修

网友:
其实这板放了几天,开始没事,试几回可以,再放一天又不行。要等问题出来,真的不好搞

网友:
这种很不稳定,修起来复杂,烦人

网友:
不稳定的板换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这种不稳定的板子修起来确实很烦人。不知道到底修好没有,就怕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