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有这么难维吗??

楼主(2016-09-06):
今天接到一片华擎B75M主板和H61M/U3S3主板,同样的问题,诊断卡跑80、55然后滴滴两声后隔3秒左右一直循环这样滴滴响,BIOS刷过了内存也换了N条还是一样,内存电压1.5、SDA3.3、复位都正常,怎么会这样呢???感觉是没过内存和显卡,可惜没图纸,无从下手,那位大师能指点明路 就是这两片主板,应该是华擎的通病吧??

网友:
华擎的坑爹货

网友A:
55确实是内存哦。CPU换看看估计有惊喜。

网友B:
仔细看主板是否有断线的地方,华擎内存供电SPD最容易断线了

网友:
三无的东西一般就是靠经验和阻值卡了

网友:
华擎 跟华硕貌似是一家的  华硕有多坑  就不用我说了吧    测一下BIOS芯片的  1 2 5 6脚对地值   7 8 脚的电压   再仔细看看有无断线的地方

网友:
换个CPU 加焊下桥 已经跑马了供电 时钟 复位 基本不考虑

网友:
看到华擎直接扔了

网友:
细心检查内存线路

网友:
IO的各种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不过内存肯定不会报警的

网友:
对这个 也要查  有时候 没这个供电 确实不过内存  我修过  只是有的没有图纸 和点位 跑线太累人

网友C:
刷个台版BIOS 试下

网友:
这个简单,内存的负载供电 ,参考电压,这些,还有就是内存到CPU的数据地址线,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确实是内存哦。CPU换看看估计有惊喜。

换了好几个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主板是否有断线的地方,华擎内存供电SPD最容易断线了

没断,要是断了3.3V会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台版BIOS 试下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
华擎主板,以前还可以吧

网友:
华擎B85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不是不过内存,查查ME模块的供电是否稳定,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