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l 笔记本换ec后不跑码

楼主(2016-09-06):
接一台华硕a550l 笔记本版号如下
待机电流0.07
用烧机法,发现在ec it8585E坏了
论坛搜了一下,发现这个带程序
就在淘宝买了一个剪板带程序的ec
发回来换上去

开机电流0.47A 然后量了板上的电压全部都有.
现在不确定到ec这个程序不对,会引起不跑码?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再换个看看吧

网友:
只买了一个呀,一个都是35元

网友:
ec的问题吧,,焊接的没有吧四周电阻碰到吧

网友:
焊接没问题。我怀疑是ec里边程序的问题。。可是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这个程序

网友A:
能上电  应该EC程序是好的   EC都烧坏了  估计PCH也差不多了

网友B:
图片放大看看66/67没焊好

网友:
换EC 刷BIOS

网友:
一般订件最好订2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买就多买一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上电  应该EC程序是好的   EC都烧坏了  估计PCH也差不多了

pch千万不要挂要,跟cpu一起的 i5的呀,挂了头钱就大了

网友:
不得不说现在的机子南桥和CPU搞到一起很麻烦,修机很费事了,

网友:
7楼的解释很经典,,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看看是不是没焊接好吧,多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千万不要挂要,跟cpu一起的 i5的呀,挂了头钱就大了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D:
请问楼主刷BIOS后有结果吗?搞定没?

网友:
可能不是ec的问题 还是按时序查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放大看看66/67没焊好

重新焊接了一下,还是一个样

网友:
好吧 这样看来我们的编程器也要更新换代了

网友:
ITE的也有带程序的吗?很少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刷BIOS后有结果吗?搞定没?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见过换ec后不开机的后来没修好

网友:
7楼火眼金睛        楼主我觉得0.47的电流应该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不带程序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的

网友:
你们确定这个ec不带程序

网友:
可以加焊cpu试试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感觉EC的67脚跑到PCB板的66脚来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这里也有华硕的  不好修  没标记点  也没图纸。  没资料 靠经验技术修华硕

网友:
主要看看有没有元器件移位之类的

网友:
电流0.47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会引起,现在不好判断

网友:
有思路,多谢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不能确定ec是否好的,只能再换

网友:
你可以刷个BIOS先

网友:
这种 一般定两个

网友:
EC带资料???

网友:
楼主写得好。学习了

网友:
买一个809f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E:
淘宝说的这个带程序,但是有些又说不带,说通电后要从BIOS里面读取,到低是怎么的,楼主修好了吗?和你机器一样,不通电,看了给点指南,12步就不对了,就是EC 给南桥,PWRBTIN#没有,修心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淘宝说的这个带程序,但是有些又说不带,说通电后要从BIOS里面读取,到低是怎么的,楼主修好了吗?和你机器 ...

没有修好,还给客人了,后边我又发了两个ec 一个带板,一个全新,换上去都一样的现象。。换全新上去也是一样的现象,我在这样可能ec不带程序

网友:
剪板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修好,还给客人了,后边我又发了两个ec 一个带板,一个全新,换上去都一样的现象。。换全新上去也是 ...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我买了一个EC回来换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今天把这个机器修好了,是一个上拉电阻改了就可以了改1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我买了一个EC回来换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今天把这个机器修好了,是一个上拉电 ...

能不能说说是那个是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说是那个是接电阻?

我拍图片了,但是现在没发给你发呀,晚上我回去给你说是哪个哈?在32.768边上,